[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在t的模型库里面这些参数代表什么

楼主(2021-11-30):
请问各位前辈,在t的模型库里面这些参数代表什么

网友A:
这些参数不是通用的名称,但又和通用名称有点关系,需要厂家提供手册。tox一般指栅氧厚度,nm应是NMOS缩写。
dvth,d可能代表delat, vth就是阈值电压, dvth就是阈值电压的变化量。你可以找本hspice的手册看看。
从这里看, d代表delta, 微量变化。l代表沟道长度,w代表沟道宽度,p可能是周长,u可能是迁移率。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不是规范的命令,只有取名者自己才知道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不是通用的名称,但又和通用名称有点关系,需要厂家提供手册。tox一般指栅氧厚度,nm应是NMOS缩写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