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之pfm调制模式

楼主(2021-11-30):
在buck型峰值电流模中,原本想用pwm单模式完成,但是在轻载到重载跳变时,负载瞬态响应很差,所以想在重载下ccm时为pwm调制模式,轻载下dcm时想让他工作在pfm,但是在pfm下工作时仿真发现由于电流滞后于电压,每次电压改变一点点电流就急剧变化产生尖峰,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

网友A:
对DC-DC不熟,看过点资料,不知道做个过流检测电路行不行,在同步整流里下管添加一个ZCD过零检测电路能否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DC-DC不熟,看过点资料,不知道做个过流检测电路行不行,在同步整流里下管添加一个ZCD过零检测电路能否借 ...

过流检测是没加,,不过零点检测电路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