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请问有大佬知道github上有没有适合做为验证方向毕业设计的RTL项目代码,谢谢了

楼主(2021-11-30):
急急急!!请问有大佬知道github上有没有适合做为验证方向毕业设计的RTL项目代码,谢谢了

网友A:
感觉验证方向很难做毕业设计吧?楼主是有提出什么新的验证方法吗?
从普通的角度说,随便找个RTL代码都能拿来做验证,作为论文来说取决于你的关注点,找相关的开源RTL就行了。

网友B:
有,github上有gpu/cpu,总线,高速io的rtl和验证环境。绝对适合把你从小白练成资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github上有gpu/cpu,总线,高速io的rtl和验证环境。绝对适合把你从小白练成资深。 ...

做研究生毕设也足够了吧,大佬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github上有gpu/cpu,总线,高速io的rtl和验证环境。绝对适合把你从小白练成资深。 ...

宝龙哥,有啥高速io的项目带验证环境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研究生毕设也足够了吧,大佬有什么建议么

足够了,把验证流程走一遍,测试点分解、搭环境、功能验证、覆盖率收集、测试点反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足够了,把验证流程走一遍,测试点分解、搭环境、功能验证、覆盖率收集、测试点反标等等
...

您好,不过github上的rtl项目还是比较多,比较杂,您建议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呀 ,或者您觉得哪个比较合适,十分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验证方向很难做毕业设计吧?楼主是有提出什么新的验证方法吗?
从普通的角度说,随便找个RTL代码都能拿 ...

确实,所以就只能在工作量方面达标了,所以得找个规模合适的项目

网友D:
mark。
验证和设计是交互的,如果使用成熟的rtl项目来做验证,效果应该不怎么样。除了基本上除了代码覆盖率可以检验验证成果,其他就没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rk。
验证和设计是交互的,如果使用成熟的rtl项目来做验证,效果应该不怎么样。除了基本上除了代码覆盖率 ...

严重不赞同你这个观点,验证是要保重所有的feature都是OK的,与rtl成熟不成熟没有关系,有的厉害的DE写的rtl就极可能是0bug,你还是得一个feature一个feature的验

楼主:
这个可以顶一下么

网友(2022-02-22):
也可以加入UVM验证互助群:1142717989, 共同学习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E:
严重不赞同你这个观点,验证是要保重所有的feature都是OK的,与rtl成熟不成熟没有关系,有的厉害的DE写的 ...

主要是如果用成熟的rtl,即使你test写的不好,也看不出,看上去都是pass得。

网友F:
玄铁910的开源代码可以作为rtl 来验证,这个作为core的验证入门挺好的

楼主(2022-09-22):
引用 网友F:
玄铁910的开源代码可以作为rtl 来验证,这个作为core的验证入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