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_clamp 的时间常数

楼主(2021-11-30):
ESD_clamp 的时间常数取多少合适?

网友A:
你说的是RC-Clamp吧, 我想了想只有这个有时间常数一说。 我想综合能力来看,重点在于你需要的防护能力。如果仅就RC取值来说,HBM model下标准150ns,无论你的电路对这个激励的延迟有多长我想不会超过到300ns, 也就是一倍。当你还想设计的更可靠,你可以再加点。。。这个是我的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B(2024-10-03):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RC-Clamp吧, 我想了想只有这个有时间常数一说。 我想综合能力来看,重点在于你需要的防护能力。如 ...

不要误导别人!2楼是正解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别人!2楼是正解

你提出理性反驳,我只看到了情绪。请问我说的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RC时间常数位于电路正常上电时间(ms级别)和ESD事件脉冲速度(ns级别)之间,一般设为1us-2us

网友(2024-12-11):
rc时间常熟在ESD事件时间和上电时间之间,这个范围比较宽泛,在具体设计中根据什么考量呢,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分别有什么好处和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