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FPGA的CCLK时钟频率

楼主(2021-11-30):
(本文摘自公司内部培训资料)

Xilinx FPGA上电后,需要从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加载用于配置FPGA逻辑行为的二进制码流,即用户逻辑代码加载。这个非易失性存储器通常是位于FPGA片外的一个NOR FLASH芯片(Spartan-3AN系列FPGA芯片内置FLASH)。

Xilinx为其FPGA设计的配置电路提供丰富的模式供用户灵活选择自己的设计,具体请参考Xilinx各系FPGA的配置手册。其中Master SPI和Mater BPI两种模式应用最为广泛,Xilinx FPGA的配置接口电路是一个同步的串行(或并行)数据总线接口,Xilinx将此接口同步时钟命名为CCLK(Configuration Clock),在Master SPI和Mater BPI配置模式时,由FPGA内部振荡电路驱动CCLK。

1.1 为什么Xilinx的开发软件不能选择数据手册标称的最大CCLK频率?

实际使用中发现,Xilinx的开发软件在生成用于FPGA配置的二进制位流文件时,不能选择目标FPGA器件数据手册中标称的最大CCLK时钟频率。

本文以Artix-7系列FPGA为例分析,Artix-7系列FPGA数据手册中标称的(主模式时)最大CCLK时钟频率FMCCK为100MHz,如下图(摘自Xilinx Artix-7数据手册 DS181 V1.26):

在Xilinx开发软件ISE 14.7中,将目标FPGA器件设为Artix-7(如:XC7A100T-2FGG484),可以看到,支持的最大CCLK时钟频率选项为66MHz,如下图:

首先,这不是一个错误(bug?),我们应当注意到,在选择FPGA主配置模式时,其输出的CCLK来自芯片内部的RC振荡电路,受限于工艺,此振荡器的频率精度很难令人满意,Xilinx在各系FPGA的数据手册中均明确标明了其输出的CCLK时钟的频率公差FMCCKTOL,查Aritx-7 FPGA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到此参数最大值为±50%。

结合FMCCKTOL参数考虑,假如软件允许设定100MHz的CCLK时钟,那么,实际运行时,这个CCLK时钟的频率可能高达100×(1+0.5)MHz=150MHz,远远超过配置电路允许的工作频率,令得配置电路不能可靠工作。

所以,Xilinx的开发软件允许选择的CCLK时钟最高频率是按照目标FPGA器件的F_MCCK/(1+F_MCCKTOL )来设计的,从而确保实际运行的CCLK时钟频率不会超过配置电路允许的范围,故Artix-7系列FPGA在主配置模式时,软件能够设定的最大CCLK时钟频率为66MHz。

楼主:
1.2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CCLK时钟频率?

(占楼,未完待续!)

楼主:
1.3 Xilinx各系FPGA的CCLK时钟频率汇总

(占楼,未完待续!)

楼主:
1.4 CCLK时钟的频率精度不满足要求时怎么办?

(占楼,未完待续!)

网友:
一般用的都是外部的晶振产生的时钟

网友:
写的很好,干货,等更新

网友A:
这个是主动配置模式,如果是被动配置模式呢,例如外部用一个mcu将flash的数据灌入fpga,则时钟频率最大支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动配置模式,如果是被动配置模式呢,例如外部用一个mcu将flash的数据灌入fpga,则时钟频率最大支持 ...

被动配置模式时,CCLK是输入,由外部MCU提供,就是各系手册的F_SCCK这个参数,贴图里面恰好有,Aritx-7来说,最大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