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查看MOS管的电子空穴迁移率

楼主(2021-11-30):
.18工艺下,仿真反相器,如何查看NMOS管和PMOS管的电子与空穴迁移率啊。或者去哪里查看相关参数啊。

网友A:
pdk的model文件夹里找到mdl结尾的文件,检索到mos,里面就有

网友:
朴素的办法:仿几组不同尺寸反向器,np管能同时翻转那种,统计total w的比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的model文件夹里找到mdl结尾的文件,检索到mos,里面就有

谢了,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的model文件夹里找到mdl结尾的文件,检索到mos,里面就有

您好,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比如PDK是什么,我初学还不太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比如PDK是什么,我初学还不太了解。

PDK是工艺设计包,比如你用tsmc180 的工艺,那你的PDK就是台积电180nm的啊,然后在那个tsmc180文件夹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是工艺设计包,比如你用tsmc180 的工艺,那你的PDK就是台积电180nm的啊,然后在那个tsmc180文件夹里面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