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带宽积概念的解释

楼主(2021-11-30):
下图是在百科上查的GBW的定义。划横线的句子我不太理解。假设图二中的运放的GBW为1MHz,那当信号的频率为10Hz时,它的增益可以达到10的五次方吗?可图中增益只能是100呀。还是说GBW是用来衡量极限情况的一个参数(就是图二中斜线的部分)。虽然很白痴,但我确实没理解。
                             图一
                             图二

网友A:
对于一个确定的运算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是固定的。增益曲线就像你给的图中所示,频率小于3dB点的时候增益视为固定值,超过3dB点时以-20dB/dec的速率下降(单极点系统),并不是说频率越小增益越大,只是工作频率过了极点频率以后才有这样的线性关系。至于为什么考虑开环增益的GBW,是因为运放通常工作在闭环反馈情况下,而开环的GBW就是闭环的-3dB带宽,因此将开环GBW作为一项指标,具体的还是要看书,任何一本模集或者模电应该都有

网友:
GBW是固定的,如果增益是10倍,10×100K=1M,信号不超过100KHz时,信号可以不失真的放大。

网友:
100dB =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确定的运算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是固定的。增益曲线就像你给的图中所示,频率小于3dB点的时候增益视 ...

哦哦哦!!!我懂了我懂了!谢谢您!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增益带宽积有的时候也叫单位增益带宽,我知道增益带宽积的计算就是那个3dB带宽乘以对应的频率得到的,但是我不太明白单位增益带宽是个啥啊?他俩怎么会是一个东西呀?“开环的GBW就是闭环的-3dB带宽。”您说的这句话应该和这个有关吧?其实这句话我也不是很懂,恳请您不吝赐教。我都快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哦!!!我懂了我懂了!谢谢您!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增益带宽积有的时候也叫单位增益带宽,我知道增 ...

单位增益带宽其实也是增益带宽积啊,只不过这时候的增益为1,也就是增益曲线0dB点对应的频率,就是单位增益*此时的带宽,所以叫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增益带宽其实也是增益带宽积啊,只不过这时候的增益为1,也就是增益曲线0dB点对应的频率,就是单位增 ...

哦哦哦懂了懂了 谢谢您!

网友:
狗头小哥哥在发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