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TC辅助TDC进行相位预测的ADPLL的问题

楼主(2021-11-30):
50资产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用DTC对FREF延迟进行小数相位误差计算的ADPLL原理我不太明白,论文说每个CKR周期对FREF延迟(1-PHR_F)就可以把CKV和FREF的边沿对齐,但这是锁定情况下,当没有锁定的时候CKV和FREF的边沿不是乱的吗,对FREF延迟(1-PHR_F)之后不还是乱的吗?

网友:
未锁定之前是乱的。最开始阶段通过counter的反馈(PHV)和PHR_I让频率锁定,这时PHE_I在零附近。之后TDC的输出开始有效调节环路。

楼主:
所以这种结构没法用在I型ADP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