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 sub电位不一样需要怎么隔离

楼主(2021-12-01):
几个高压的管子sub电位不一样,需要怎么隔离!我看别人花了好几个管有点看不懂

网友:
DNW
或者用类似subd这种层次,让软件去识别

网友A:
高压管子带深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管子带深阱吗

带的.nbl和dnw

网友B:
nmosdnw  先围个p环,外面再围个n环,用dnw把整个包起来

网友:
不同电位就   isolation device .或  device 下用 HVNW  包起来 ..HVNW 接最高电位 ,  如果是UHV  则有 trench , 不同 trench 围不同区,  但要小心 metal IMD  耐压 有限 .
, Deep n_well 一般用 noise 去隔,   但耐压比较不够吧 ,  若要高压类  要考虑 junction breakdown , 很多 P-N  都只15~17v ..  也可画double guard ring   画两层 guard ring   ,一般会用IO  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dnw  先围个p环,外面再围个n环,用dnw把整个包起来

如果是p管子呢,是不是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p管子呢,是不是相反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pmos dnw的  我现在所用的18工艺库里面也没有这个类型的

网友:
画单独的NBL和Nwell

网友:
pmps只要电位不同就要nwell单独围,nwell外面围dnw,nmos不同电位只需要不同电位的用p环围起来,所有的外面围一个dnw就行。具体为啥可以看看pdk文件,pmos不单独围nwell&dnw会导致所有不同电位连一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