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2021-12-01):
现在Miller电容1pf,Miller电阻2.5K,负载电容3pf,
可以降低增益到70db左右,GBW维持在150MHz,裕度最好可以又60°以上。
我试着调了Miller电容,但效果不大,大佬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这个相位裕度是负的?那当你提升相位裕度到60以上时,再提升相位裕度还有用吗

网友B:
试着减小一下gm1? 把P2弄到GBW外面去,按你这个图的话 非主极点在GBW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位裕度是负的?那当你提升相位裕度到60以上时,再提升相位裕度还有用吗

...

之前是正的,只不过功耗太大了,现在降低了功耗,重新把GBW调到150MHz,裕度差的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减小一下gm1? 把P2弄到GBW外面去,按你这个图的话 非主极点在GBW里面呢

刚试了一下,裕度会好一点,但效果不大,裕度刚刚变成成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裕度会好一点,但效果不大,裕度刚刚变成成正的

或者再增加一下gm2 把P2往外推,你想要获得60的相位裕度 p2差不多得是2-3倍的GBW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再增加一下gm2 把P2往外推,你想要获得60的相位裕度 p2差不多得是2-3倍的GBW才行 ...

我是减小gm2,可以增加裕度,

网友B:
减小gm2相当于把极点往里拉了 怎么还能增加裕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gm2相当于把极点往里拉了 怎么还能增加裕度呢

是啊,但是通过仿真,最终结果是减小可以加到裕度,难道是主次极点位置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gm2相当于把极点往里拉了 怎么还能增加裕度呢

我降低差分输入管的尺寸,加到二级放大的电流,裕度会好一点,缺点就是功耗会上升。现在是不是就是跟我分配给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比例有关

楼主:
这是最新进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通过仿真,最终结果是减小可以加到裕度,难道是主次极点位置变了?
...

你减小gm2,米勒补偿那个电阻跟着改了么?如果那个电阻不动的话,受零点的影响有可能裕度会涨一点,不过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减小gm2,米勒补偿那个电阻跟着改了么?如果那个电阻不动的话,受零点的影响有可能裕度会涨一点,不过 ...

电阻没动,裕度涨幅确实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