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setup_skew为什么跟除数的奇偶性有关

楼主(2021-12-01):
如下图所示,我除4和除5怎么结果差很多啊,除4的时候setup_skew为正,除5的时候为负

网友:
猜测:除以4可以看成累加结果直接舍去最低两位,就是一个数据的truncate,聪明点的编译器这么认为的,没有除法,或者乘法运算,也就没有组合逻辑延时(理想情况下)
除以5就不一样了,就牵涉到除法运算了,如果编译器例化了一个除法器,就看除法器的延时能不能满足你的setup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