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求助

楼主(2021-12-01):
5资产

有大佬能分析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左边NMOS源端没有接地,而是接到电阻上

所以,最左边支路电流和中间支路电流的和(1:2的比例,所有温度下都成立)等于(npn m=6) BJT 下的电阻电流 ΔVbe/R, 都是PTAT的。由于所有温度电压下最左边支路电流和中间支路电流的比例1:2,成立。可以这样子等效:这个电阻为R,左边NMOS 源端串联3R电阻接地,(npn m=6) BJT e端串联1.5R接地,这样子就分成两条独立支路。正常工作下都成立。 这都是目测哈, 仿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咋一看用了一个亚阈区的MOS产生一个CTAT到NPN那边的PTAT合成零温电流,然后将电流镜像到输出用一个电路产生电压

网友A:
(npn m=6) BJT 下的电阻电流 ΔVbe/R , PTAT的。 也就是最左边支路电流和中间支路电流的和,1:2的比例。所以都是PTAT的。输出VREF  PTAT。 基本没有CTAT补偿。  变种的cont-gm。 用bjt实现的。左边NMOS source端接地。就是常用的cont-gm架构。 目测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 m=6) BJT 下的电阻电流 ΔVbe/R , PTAT的。 也就是最左边支路电流和中间支路电流的和,1:2的比例。所 ...

但是左边NMOS源端没有接地,而是接到电阻上

网友:
(1) This is a PTAT reference generator only
(2) You can add a NPN at the bottom of right side and short Base&Collector to get VBG. You need to adjust the resistor to get right coefficient.
(3) 2*Ic=Is*exp(VBE1/Ut) => VBE1=Ut*ln(2*Ic/Is)
(4) 2*Ic=6*Is*exp(VBE2/Ut) => VBE2=Ut*ln(Ic/(Is*3))
(5) VBE1-VBE2=3*Ic*R=Ut*ln(2*Ic/Is * (Is*3)/Ic)=Ut*ln(6)=25.8mV*ln6=46.2mV at 27'
(6)3Ic*R=46.2mV Ic=15.4mV/R
(7)VREF=6*Ic*R=92.45mV at 2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