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版图中怎么一层一层查看?

楼主(2021-12-01):
咨询一下,版图中一层层查看都通过鼠标双击查询,有的地方还点不到;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逐层查看的?

网友A:
ctrl+y,可以一层一层查看;
tools-tap(t键位),可以直接查看layout的layer。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B:
左边的layer,点中需要的层,然后上面有个缩写字母V,就可以只看你选中的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layer,点中需要的层,然后上面有个缩写字母V,就可以只看你选中的层了 ...

不是这个,是在芯片的顶层中有很多子模块,双击一个就是选中一个子模块;有些子模块隐藏在后面,不好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y,可以一层一层查看;
tools-tap(t键位),可以直接查看layout的layer。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

这个ctrl+y好像没反应,tap那个选项不能选;

就是用shift+B退出该模块,有什么快捷键可以进入该模块呢?

网友A:
我试了一下ctrl+y可以对cell进行逐层查看,shift+x可以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trl+y好像没反应,tap那个选项不能选;

就是用shift+B退出该模块,有什么快捷键可以进入该模块呢? ...

X键可以进入子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trl+y好像没反应,tap那个选项不能选;

就是用shift+B退出该模块,有什么快捷键可以进入该模块呢? ...

ctrl+y对cell进行逐层查看,可以从小的cell开始,我试了一下从top cell开始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ctrl+y可以对cell进行逐层查看,shift+x可以进入

顶层用ctrl+y是可以的,进去之后再用ctrl+y就没有反应了;

shift+x确实可以;

网友C:
在你想要查看的模块上,鼠标右击,选中(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该位置下的所有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你想要查看的模块上,鼠标右击,选中(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该位置下的所有模块 ...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你想要查看的模块上,鼠标右击,选中(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该位置下的所有模块 ...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shift+x可以进入到下一层cell。x可以在当前的窗口进入下一层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ift+x可以进入到下一层cell。x可以在当前的窗口进入下一层cell

这个倒没有区分过哎,等会试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想要查看的模块上,鼠标右击,选中(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该位置下的所有模块 ...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你想要查看的模块上,鼠标右击,选中(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该位置下的所有模块 ...

学习了

网友E:
空格不就可以切换重叠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格不就可以切换重叠的模块????

我来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试一下哈;

是这个嘛

网友(2022-01-13):
see The Circuit Designer's Peter

网友:
要是在TOP层进入下一层以及小模块的话 单击选中 SHIFT X进入 SHIFT B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你们一年时间是怎么做到600小时在论坛的呀,不用画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