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极共源放大电路幅频特性曲线结果,产生的极点疑问

楼主(2021-12-01):
本人搭了如下图这样的一个电路,本来目的是通过器件result中的dc参数,算极点位置。
然而通过仿真结果有个疑问,对于这个单极放大电路,按理来说只有两个极点,由pz仿真结果来看也是两个极点,那么可知最多只能产生180度的相移。但是ac仿真结果显示最大相移达到了-270°,在考虑零点的话,最少估计得有4个极点?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两个极点一个零点相移270°是正确的吧,零点是右半平面的,对相位的影响和左半平面极点一样,会带来-90°的相移。零点本身还有+20dB/dec的幅频特性,看输出曲线的话,没毛病

网友B:
zero1的位置是如何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极点一个零点相移270°是正确的吧,零点是右半平面的,对相位的影响和左半平面极点一样,会带来-90°的 ...

感谢回答。
现在原因基本知道了。刚才看你说的右半平面会带来-90°的相移,我对照拉扎维P145共源级的传输函数,RHP的零点,看起来当w趋近于∞,相位最后到达+90°。有点疑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才  你分析的是s-wz的系统,对于实际1-s/wz这样的零点差了180度。” ,稍微回想起来系统函数各个项的s可以在分子也可以在分母。说到这里其实还是挺虚的,疑问信号与系统还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ro1的位置是如何判断的?

对于这个简单的电路来说,拉扎维P145上的公式算出的零点w=gm/Cgd(f=w/2pi),与仿真结果还是挺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