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chopper后使用pnoise+pss仿真运放的动态噪声

楼主(2021-12-01):
想请教一下大家跑pnoise+pss仿真大概跑多长时间,我每次跑都要花几个甚至十来个小时,这个正常吗?

网友A:
testbench  贴出来看下?跑得慢是pss 阶段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bench  贴出来看下?跑得慢是pss 阶段慢吗?

对的,就是pss阶段很慢。输入信号频率10Hz,斩波频率8KHz

网友:
试试 设置下tstab 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楼主:
最后还是电路存在问题,运放的超前补偿电容接到同向端,电路震荡、导致运算时间变得很长

网友(2022-02-28):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电路存在问题,运放的超前补偿电容接到同向端,电路震荡、导致运算时间变得很长 ...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