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LVS打不开

楼主(2021-12-01):
每次开DRC、LVS时都会报错,如下: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是不是tf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f的问题

不是,我在Xmanager6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在Xmanager7上就没有,但是电脑打开Xmanager7会时不时的就闪退啊

网友B:
找不到名稱License無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名稱License無法運作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

把command file放在正確位置看看

网友(2022-01-31):
没有工具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