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打开kdb问题

楼主(2021-12-01):
使用vcs -kdb -lca, 生成Verdi打开用的库, 现在敲命令 verdi -simflow -simbin simv打开verdi后报如下图的一个warning, 导致verdi内代码无法trace和关联波形,请教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求助大家

楼主:
你是说在verdi窗口 reload design吗? 不好使啊。。。不知道怎么才能reload KDB

网友:
一般是服务器时间戳的问题,你看看时间是不是和实际时间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