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MOS开关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01):
在输入信号VIN=0.1~5V范围内扫描P管的导通电阻,电阻公式如下: 4I%V_J@6SM{FL5T(D}MNZS8.png
plot出来的阻值变化是这样的: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类似的原理图和公式仿真NMOS得到的阻值变化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仿真结果没错,把横坐标改成线性,你就看到阻抗了。另外就是你把电流方向反了,所以阻值是负的。

网友:
不应该是源极接输入吗

网友:
呃,抱歉,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