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接口的FIFO的疑问

楼主(2021-12-01):
小弟目前在使用xilinx 官方的 fifo generator,配置为axi lite接口,Read Only 模式,且只有R channel配置为FIFO, AR 设置为 pass through wire。但是使用当中发现波形不是很正常。
从上图看出,一次AXI读FIFO,RREADY信号却拉高两次,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官方文档,在FIFO可读的时候,empty 取反后,用作rvalid。这个rvalid 明显没有依赖arvlid和arready信号啊。从波形上看,只要FIFO非空,始终为高。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还是官方IP有问题?
提前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被你问懵了。

根据官方文档,在FIFO可读的时候,empty 取反后,用作rvalid。

你特意将官方文档中empty信号到*valid信号的路径框出来了:

仿真结果:

从波形上看,只要FIFO非空,始终为高。

FIFO非空,empty为低,取反后为高,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问懵了。
你特意将官方文档中empty信号到*valid信号的路径框出来了:

可是根据AXI 协议, valid 信号不能一直为高,他是在arvalid 和 arready 有效之后才能有效地啊。
而且仿真里,读一次,rready却两次拉高,这也不正常啊。因此我就怀疑,是否与valid一直高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根据AXI 协议, valid 信号不能一直为高,他是在arvalid 和 arready 有效之后才能有效地啊。
而且仿 ...

我翻了一下Xilinx pg057 v12.3,才第7页就是你截图的位置呀,你的截图下面紧接着就讲了呀:数据源端(你现在看的FIFO读端口就是源端)保持valid有效,目的端控制ready,数据真实传输周期是在valid和ready同时有效的周期发生的,就你的仿真来说,valid是FIFO控制的,ready得是你控制的呀。就在你截图的第7页下面,文档里面是这样的:
话说,人两百多页的手册,才第7页,别慌,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翻了一下Xilinx pg057 v12.3,才第7页就是你截图的位置呀,你的截图下面紧接着就讲了呀:数据源端(你 ...

问题就是他这个波形就很正确,因为他的ready很正确,是在读地址完成之后。
而我的ready源自mcu 读操作。这个读操作的信号细节,ready什么时候拉高,信号间的依赖关系,完全不受我决定啊,这个是接口协议实现细节的差异吧。

然后我查了axi 标准协议的要求,ready没有依赖valid,可以过早拉起来的,而valid 必须在arvalid 和 arready 之后拉高才对。然后我就感觉是因为这个FIFO的 valid信号没有严格遵守协议要求,却对数据源端的ready信号要求太严格导致的问题。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FIFO IP 设计的不好。。。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他这个波形就很正确,因为他的ready很正确,是在读地址完成之后。
而我的ready源自mcu 读操作。 ...

你这个FIFO的读端口,FIFO这边是AX4-Master,没意见吧(难道你不小心把Master/Slave方向弄反了)?然后你贴图里面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他这个波形就很正确,因为他的ready很正确,是在读地址完成之后。
而我的ready源自mcu 读操作。 ...

另外:

而我的ready源自mcu 读操作。这个读操作的信号细节,ready什么时候拉高,信号间的依赖关系,完全不受我决定啊,这个是接口协议实现细节的差异吧。

如果你要把两个器件或IP互连起来,分析二者之间接口兼容性及互连要求,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如果不能直接互连,你要嘛推翻这个方案,要嘛设计中间接口让他们兼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你要把两个器件或IP互连起来,分析二者之间接口兼容性及互连要求,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如果不 ...

这个确实,看起来AXI FIFO 确实对兼容有要求。
多谢大佬给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看起来AXI FIFO 确实对兼容有要求。
多谢大佬给的建议!!
...

任何接口都有兼容性要求。但感觉你还是倾向于过早的下结论(担心你开始跑去弄啥中间接口了)。从你在5#的贴图划红线位置来看,你似乎倾向于认为FIFO的读端口是一个AXI4-Slave接口?但你在1#的贴图已经明确反映出这个FIFO的读端口是一个AXI4-Master的接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接口都有兼容性要求。但感觉你还是倾向于过早的下结论(担心你开始跑去弄啥中间接口了)。从你在5#的 ...

那个图只是用来说明一下empty跟valid的关系的啦
实际上,数据读在左侧,挂总线上的。

不过没想到论坛里不仅能增长技术还能感受到关怀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图只是用来说明一下empty跟valid的关系的啦
实际上,数据读在左侧,挂总线上的。

这个世界也许不完美,但咱这个国家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