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 Create pins from labels

楼主(2021-12-01):
使用IC61 tools->Create pins from labels 后pin可以生成,XL也能链上,但是被上层调用后链接的飞线并不连到port上,而是连到了cell的中心,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并解决的,求帮助

网友:
上层删掉这个模块,用XL重新调进来这个单元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知道怎么解决,后来把生成的metal的pin属性改成对应的drawing,结果飞线就正确识别了。

网友(2024-07-12):
这个是因为在cell中没有pin层或者drawing层生成的lable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