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rden ip 可以预留一些层部分布线资源给其他交互IP用吗

楼主(2021-12-01):
各位大神,harden ip 可以预留一些层部分布线资源给其他交互IP用吗?预留的布线资源给其他ip留做互联用,在ip merge 的时候可以merge一起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IP,还要看这个IP的user guide是否有要求。

楼主:
自己做的 harden IP,目前没有约束

楼主:
想把cpu cluster放芯片中间(边上放不下了),做cpu cluster harden 预留一些布线资源给其他ip互联  不清楚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cpu cluster 这种纯数字的IP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要考虑的是只是预留走线的话,是不是trans能满足要求?一般来说这种穿模块的都是做feedthr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