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MC中create_library_set设置的timing lib先后顺序

楼主(2021-12-02):
如题,在MMMC中create_library_set设置timing  lib文件,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libSetName
-timing {lib1.lib lib2.lib }
请问:
1.lib1.lib  和lib2.lib 前后顺序颠倒一下,改为 -timing{lib2.lib  lib1.lib},对时序分析有影响么??
2.如果lib1.lib是2V_150C的lib,lib2.lib是5V_150C的lib,还能否写在一起,如 -timing {lib1_2V_150C.lib  lib2_5V_150C.lib}  ????

网友A:
不同vt分开写,用name区分  PR一般就建fast和min两种情况的corner ,到sign off再把所有情况都跑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vt分开写,用name区分  PR一般就建fast和min两种情况的corner ,到sign off再把所有情况都跑一边 ...

比如我原来是这样的:create_library_set
-name MAX_LIB
-timing {lib1_2V_150C.lib  lib2_5V_150C.lib}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MAX -library_set {MAX_LIB}   -rc_corner {....}

按照你所说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MAX_LIB_2V
-timing { lib1_2V_150C.lib}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MAX_LIB_5V
-timing { lib2_5V_150C.lib}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MAX -library_set {MAX_LIB_2V  MAX_LIB_5V }   -rc_corner {....}

是这样的么?困惑好久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B:
你这个是低功耗的flow吧,我理解是放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低功耗的flow吧,我理解是放一起的

嗯,是低功耗的。你的意思是这样的???:create_library_set
-name MAX_LIB
-timing {lib1_2V_150C.lib  lib2_5V_150C.lib}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delay_MAX -library_set {MAX_LIB}   -rc_corner {....}

那请问-timing {lib1_2V_150C.lib  lib2_5V_150C.lib} 这里面先后顺序对时序修复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低功耗的。你的意思是这样的???:create_library_set
-name MAX_LIB
-timing {lib1_2V_150C.lib ...

吃的upf吧? 我理解是同等电压LS ISO std放一起的。不同的电压std 的还是要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