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中 异步时钟信号概念的理解

楼主(2021-12-02):
以Basys3开发板为例,如果板上100M时钟分频得到10M、5M分别作为FIFO的读写时钟,这还算是异步FIFO吗?我意思是说它们是同源时钟

网友:
如果从STA tool角度看:

同步时钟,designer你也可以当异步使用。反过来,不行。
完整课程链接:sky的《数字IC/数字电路/FPGA设计_从入门到精通_合集》:https://ke.qq.com/course/3133628?tuin=64ce5e2a
精准学习,少走弯路。学习有专群。

网友A:
同一个源分频来的一般是同步时钟吧,有固定的相位差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整数分频的关系,为啥不适用读写使能呢?这样就不是异步了。

网友:
同源时钟但是时钟频率不同,应该是异步FIFO. 从网上搜到的定义:同步FIFO是指读时钟和写时钟为同一个时钟。在时钟沿来临时同时发生读写操作。异步FIFO是指读写时钟不一致,读写时钟是互相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整数分频的关系,为啥不适用读写使能呢?这样就不是异步了。

是这样的

现在实际需求是构建异步FIFO,但是板上只有一个时钟源,就不知道怎么产生异步FIFO的读写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源分频来的一般是同步时钟吧,有固定的相位差

嗯嗯,所以就不太明白如何在Basys3上产生异步FIFO所需要的读写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