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LVS时,网表中是尖括号,版图中是方括号

楼主(2021-12-02):
于是想通过如下方式改正,还请大神支个招,帮忙写出代码

网友A:
有写代码那时间,把网表尖括号改成方括号的时间都够了

网友:
出gds的时候好像有个option可以控制括号的产生

楼主:
我知道 LAYOUT RENAME TEXT "/</\\[/g""/>/\\]/g"是把尖括号改为方括号,反过来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写代码那时间,把网表尖括号改成方括号的时间都够了

在下拙见认为频繁换网表验证还是代码节约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下拙见认为频繁换网表验证还是代码节约时间

估计他网表和版图都是从VIRTUOSO环境导出的,不是产生后再终端跑的,如果终端跑,直接替换文本格式的网表是很简单。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问在集成环境下,怎么直接就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网表和版图都是从VIRTUOSO环境导出的,不是产生后再终端跑的,如果终端跑,直接替换文本格式的网表 ...

对的

网友:
lvs里面应该有相关的rule可以把<和[等起来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主要是在数模接口处产生的,模拟一般使用<,简单处理可以利用全局的替换< [,也可以calibre在v2lvs时<转[

网友:
导出cdl的时候,有个option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17):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LAYOUT RENAME TEXT "//\\]/g"是把尖括号改为方括号,反过来就不清楚了

方括号替换为尖括号的语句是
LAYOUT RENAME TEXT "/\[/</g""/\]/>/g"

网友:
Calibre文档,去搜一下 BUSDELIMITER 这个关键词的前后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