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加上共模反馈电路之后电路的输出波形失真呀 已解决,谢谢...

楼主(2021-12-02):
这是我的共模反馈电路,加上之后电压就上不去了,我用的5V的工艺

网友A:
作为运放设计,确认CMR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很重要的环节。针对放大器,假定同相和反相端失配电压为0时,Vin=Vcc/2时,Vout=Vcc/2, 当共模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也发生变化。
出现失真是共模输入电压设计时范围不够,需要进行调整,如果输入电压范围大,需要考虑rail-to-rail结构。

网友:
共模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运放设计,确认CMR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很重要的环节。针对放大器,假定同相和反相端失配电压为0时,Vin= ...

谢谢,我调整过了,输出能够实现大摆幅了, 但是接成积分器后还是不行您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没接成积分器之前的开环瞬态
这是接成积分器之后的

这个是积分器
共模反馈电路也放上了

网友B:
dc 工作点print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工作点print一下

我解决了,修改了一个共模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