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更新BRAM,axi地址有问题

楼主(2021-12-02):
我在使用JTAG TO AXI 和 AXI BRAM CTRL 控制 设计内的BRAM更新,方便调试。
部分模块如图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2E00000Lr6uI&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2E00001OWP8N&page=0.jpg
可是我测试的时候发现BRAM_PORTA_0的地址不是逐一递增的,而是每次增加4.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2E00000Lr6ux&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2E00001OWP96&page=0.jpg
这导致我的BRAM不能正常的更新。
我使用的tcl命令如下
renditionDownload?rendition=THUMB720BY480&versionId=0682E00000Lr6vv&operationContext=CHATTER&contentId=05T2E00001OWPAi&page=0.jpg
我的BRAM是宽度32,深度16384. axi总线的宽度也是32.
如何才能让地址每次增加1呢?

楼主:
经过我的思考,我认为xilinx的IP 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二者的逻辑不同,xilinx ip里面的地址是byte的地址。因为位宽是32位所以每次递增4 是正确的。但是我设计中的BRAM的地址设计的不是byte的地址,所以出现问题。
解决方案也很简单,读BRAM的地址左移2位,就可以了。

网友A:
都不仿真的直接上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思考,我认为xilinx的IP 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二者的逻辑不同,xilinx ip里面的地址是byte的地址。 ...

问题闭环,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仿真的直接上板吗

不清楚JTAG_AXI这个IP怎么仿真。而且用的新建的示例工程,5分钟就生成位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JTAG_AXI这个IP怎么仿真。而且用的新建的示例工程,5分钟就生成位流了。
...

好吧,我们也基本这样,简单的ip都是直接上板在线调试,复杂的系统不敢这么玩,必须从vivado工具里抠出仿真模型进行仿真

网友B:
根据AXI标准,里面的地址是字节地址,之前上板调的时候,也迷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AXI标准,里面的地址是字节地址,之前上板调的时候,也迷糊过。

确实,XILINX论坛里面回复说是和BRAM的模式有关。BRAM如果是Native模式,地址加一。通过AXI BRMA Controller去访问BRAM的,地址加4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XILINX论坛里面回复说是和BRAM的模式有关。BRAM如果是Native模式,地址加一。通过AXI BRMA Control ...

Native模式就是普通的ram读写,地址一般就是加1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