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PB寄存器模型读访问

楼主(2021-12-02):
在APB driver中,在item_done中没有放入response,后面也没有调用put_response函数,那么在使用寄存器模型执行读操作时,由于读的数据没有跟随rsp返回,那么寄存器模型是怎么得到正确的读的数值呢,注意是前门访问哦

网友A:
读写都是对寄存器模型操作的事,这跟有没有rsp应该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都是对寄存器模型操作的事,这跟有没有rsp应该没啥关系吧?

前门访问时,寄存器模型也是借助bus才能读写数据,不给rsp的话,寄存器从哪里拿到读的数据呢?

网友B: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身边有工作好几年的都没搞清楚,其实很简单,get_next_item(req),这个req实际上是一个handle,指向你要发的transaction,所以,只要你的read data有给到这个req,其实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身边有工作好几年的都没搞清楚,其实很简单,get_next_item(req),这个req实际上是一 ...

是的,我今天看了源码,就是这样的,感谢

网友:
req是父类的一个base_trans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