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

楼主(2021-12-02):
各位大佬,MOS电容上面可以放MIM电容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可以放,smic的是吧?  有drc error   waive掉就行

网友:
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smic的是吧?  有drc error   waive掉就行

是SMIC的,不过SMIC的MIM电容放器件,是需要添加金属屏蔽,这个是需要添加多一层金属吗?

网友B:
借贴求助:同样是MIM电容问题,SMIC的MIM电容有M5/M/4/M3/MIM/MIMDMY/V4/V3层,V4/V3金属边缘是一样的。
1、请问这样会不会导致M5/M4/M3短路呢?
2、请问candence软件会自动识别MIM是在M3/M4?还是在M4/M5之间呢?
3、V4/V3孔是不是不能做一样的金属边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贴求助:同样是MIM电容问题,SMIC的MIM电容有M5/M/4/M3/MIM/MIMDMY/V4/V3层,V4/V3金属边缘是一样的。
1 ...

从你这个图来看,M3和M4短路成为电容的一个极板,M5连接MIM成为另一个极板,M5和M4之间有MIM所以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