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帮助解决一个积分器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21-12-02):
应该很简单,就是放大器自己可以工作,但是接成积分器之后就波形不正确的问题,价格商量  我解决了

网友A:
可以贴下电路图

网友B:
接成积分器之后负载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下电路图

使用的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共模反馈电路也放上了,在没有接入积分器的时候瞬态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就像下面一样。输入信号是8KHz
这个是没有接成积分器的开环瞬态仿真
这个是环路增益
电路图
积分器

接成了积分器后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成积分器之后负载发生了变化

我贴了图,您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B:
你先看看各个电压点还正确不?比如共模电压等。你这个运放的增益也太低了,需要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各个电压点还正确不?比如共模电压等。你这个运放的增益也太低了,需要调高点 ...

反馈的共模电压会降低一些,但是如果把共模运放的增益调高的话共模反馈的相位裕度就会差很多,我的差模增益是8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