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为什么增益曲线是负的

楼主(2021-12-02):
完全照着何乐年书上仿的 为什么增益相位裕度曲线就是不对

网友A:
起码dc operating point得给我们看一下吧 否则不知道怎么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dc operating point得给我们看一下吧 否则不知道怎么debug

它提示M1漏极电压太大,但是电流源我就是照着给的,只有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dc operating point得给我们看一下吧 否则不知道怎么debug

网友A:
你differential input drain端都是接近0V了 重新调一下吧,而且其他都是nano A 级别的 这没法设计吧 你的power budget多少? iref 可以1uA 但是电流镜可以按比例scale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ifferential input drain端都是接近0V了 重新调一下吧,而且其他都是nano A 级别的 这没法设计吧 你的po ...

我暂时还没考虑功率因为只想要一个高增益的运放,不知道为啥一模一样的工艺库一样的结构和参数 有的人就能出来

网友B:
DC调整,AC仿真是在什么条件下做的?开环,闭环?  这些东西都要在DC闭环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调整,AC仿真是在什么条件下做的?开环,闭环?  这些东西都要在DC闭环下做 ...

网友C:
你先照着书上抄一个电路吧,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从哪来的,bias不对,op主体也不对,DC点能正常就有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都是闭环

你这不可能是闭环! OUT=4.998V,为啥IN2是2.5V ?

网友D:
线连错了,连这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都是闭环

你这从最开始就不对。你解释一下,为啥这里电压需要达到 61.55V才能满足电流条件?也就是说,最开始的bias就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照着书上抄一个电路吧,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从哪来的,bias不对,op主体也不对,DC点能正常就有鬼了 ...

这就是书上原原本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从最开始就不对。你解释一下,为啥这里电压需要达到 61.55V才能满足电流条件?也就是说,最开始的bia ...

是的,按理说这电压不应该这么大,我把电流给小了,曲线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连错了,连这里

书上确实是这么画的,我改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书上原原本本的电路

首先M11 D端是高阻,无法确定bias的DC工作点,其次M17的D端是高阻也无法确定DC工作点,最后M1端的电压异常。所以我说你这个电路能工作就有鬼了,你好好看下书上是怎么连接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M11 D端是高阻,无法确定bias的DC工作点,其次M17的D端是高阻也无法确定DC工作点,最后M1端的电压异 ...

好的 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为啥和书上连接的一模一样 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为啥和书上连接的一模一样 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呢 ...

我觉得我长得像吴彦祖,但是别人一眼就说我长的像吴孟达,那你觉得谁说的对呢

楼主:
唉好吧 我再看看 检查检查 蟹蟹啦

网友E:
你没发现你偏置那里就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发现你偏置那里就错了吗

发现了 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为啥和书上连接的一模一样 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呢 ...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照书抄,照书抄对你没任何提高,要自己去理解,自己去做计算,应该怎么样的,作者的结论合不合理!万一印错了,你咋办?照着错? 古人曰:学而不思则罔!

何乐年这个书,我自己翻这个书的时候,可能是刚开始学模电的时候吧,一晃十几年前。。。  我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我翻了一下我自己的版本,还真有这个电路。。。
说实话,这个电路做的真一般,作为教学电路我其实都觉得欠妥,anyway,不管他,我就有个问题,人家书中M0,M2管子(你的管子标号,不是书中标号)的size 明明是 1/30,为啥你要做 1/20 ?

个人觉得,何乐年这个书,看看仿真方法,了解基本cadence操作可还行,但千万别照着他的电路做!这书写的一般般,当年看的时候就没看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为啥和书上连接的一模一样 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呢 ...

你如果是本科的话,第一,先把Paul Gray的书啃完,虽然是大部头,但这种痛苦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能承受!能把Paul吃透了,我敢说你比95%的本科生要强。第二,再去啃Razavi的书,这个是你从熟练计算到 ’超强感知‘ 的必经之路!这两本你搞完了,那么就比99%的人要强了。第三,可以开始看Willy Sansen的书了,这本书你本科阶段能搞懂,那绝对是超神级的人物了!

楼主:
因为我们这个工艺库沟长最大就是20,我还尝试把m调成2发现还是不行,,所以又给调回来了,之前看前几章的时候就有几个小错误,看来书上真不能全信,等闲了自己算算宽长比吧,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本科的话,第一,先把Paul Gray的书啃完,虽然是大部头,但这种痛苦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能承受 ...

好的!谢谢前辈大神的建议我后面一定会认真读这几本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它提示M1漏极电压太大,但是电流源我就是照着给的,只有1u

M1都没通,IB灌不进去的,调高偏置电压和降低M3 Vt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M1都没通,IB灌不进去的,调高偏置电压和降低M3 Vth试试。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G:
我也是最近在仿单端输出和全差分的折叠共源共栅,没有试过完全按照何乐年老师那本书的器件参数来(那本书我用来学习仿真方法),我是在B站上学习的一个男老师讲的gmid方法来确定器件参数,然后看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在保证偏置电流正确的前提下慢慢改器件参数和偏置电压,也是不知道怎么调就调出来了,但是只有85dB增益,其他参数还没测,正在学习原理来优化一下。
刚入模拟的小白也不太懂,如有说的不对的还请指教,只是分享一下,希望能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最近在仿单端输出和全差分的折叠共源共栅,没有试过完全按照何乐年老师那本书的器件参数来(那本书我 ...

是哪个老师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老师哇

是这个老师: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我现在也在慢慢探索如何快速搭建一个运放的方法,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老师哇

是这个老师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我最近也在探索如何快速搭建一个运放的方法,我们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