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理想源的FFT分析结果不理想

楼主(2021-12-02):
麻烦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对理想正弦波电源的FFT分析结果那么差

网友A:
仿真精度问题,设置一下strobeperi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精度问题,设置一下strobeperiod

是更精确了一点,但是也很低,请问仿真精度与FFT分析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B:
你得跑moderate / conservative 之类的 你的tran 波形本身就不平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更精确了一点,但是也很低,请问仿真精度与FFT分析有什么联系吗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频谱泄露,还有你period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频谱泄露,还有你period设置的多少

这样算漏了吗大佬,我仿真要256ms,所以设置的period是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频谱泄露,还有你period设置的多少

采样的质数那里我取的m=5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跑moderate / conservative 之类的 你的tran 波形本身就不平滑

用conservative好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的质数那里我取的m=509

频谱已经泄露了,如果按照你前面图里的设置来看的话,你取的时间范围应该是10ns~10ns+256ms,你漏了10ns的结束时间,虽然看起来频率好像算出来是对的,那是因为显示精度的问题。所以方便起见,你时间设置为1ms~257ms

网友B:
加个窗吧 hann . hamming 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已经泄露了,如果按照你前面图里的设置来看的话,你取的时间范围应该是10ns~10ns+256ms,你漏了10ns ...

解决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窗吧 hann . hamming 什么的都可以

解决了 感谢

网友(2023-10-20):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