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帮看管子状态

楼主(2021-12-02):
我想问一下这个管子饱和了吗,是不是只要vgs-vth小于等于vds就好了

网友:
NMOS的话 还需要VGS> VTH

网友A:
这个管子应该在截止区,vgs<vth,还有这个管子的衬底应该接在最低电平地。举个例子,看这个参数2,可以说明是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应该在截止区,vgs

是说明这些管子里面有两个是饱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明这些管子里面有两个是饱和的吗

region 2 是处在饱和区,region 1 是处在线性区,region 0 管子没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应该在截止区,vgs

肯定不是截止区;需要查看dc operating point;

网友:
估计是亚阈,饱不饱和看vds和vdsat。

网友:
把Vdsat显示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应该是亚阈值,但是VDS>vdsat,所以显示regio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