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数字锁相环中dco的sdm的量化噪声如何解决

楼主(2021-12-02):
全数字锁相环中,dco是要用sdm调制器来整形其量化噪声的,所以dco的量化噪声整形函数是高通的,所以在高频处量化噪声较大,但是ADPLL环路对DCO的噪声的传输函数是高通的,这样就没法滤掉sdm的量化噪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大家来讨论

网友A:
你说的是DCO前面的DSM?那个不是噪声整形的,用来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一阶的MASH吧,或者用DAC+VCO,可以在DAC后加RC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CO前面的DSM?那个不是噪声整形的,用来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 ...

非常感谢大侠,大侠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CO前面的DSM?那个不是噪声整形的,用来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前面的数字环路滤波器的bit数比较高,所以如果用DAC+RC滤波的话,就是说DAC的bit数也要比较高,是这个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前面的数字环路滤波器的bit数比较高,所以如果用DAC+RC滤波的话,就是说DAC的bit ...

是的。比如DLF输出20比特,低13位输入给MASH1,这样需要8比特的DAC。

网友B(2022-05-01):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CO前面的DSM?那个不是噪声整形的,用来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 ...

请问通过DSM将位数变少为什么是提高频率分辨率,感觉不是降低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通过DSM将位数变少为什么是提高频率分辨率,感觉不是降低了吗?

通常意义上位数越多分辨率更好指的是固定最大幅度下,对于DCO情况考虑最低1bit能改变的频率是确定的,所以只能通过过采样提高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意义上位数越多分辨率更好指的是固定最大幅度下,对于DCO情况考虑最低1bit能改变的频率是确定的,所 ...

感谢!

网友(2023-04-08):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CO前面的DSM?那个不是噪声整形的,用来提高频率分辨率的。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 ...

您好,请问因为高频分量的原因,所以一般都是只用1阶DSM,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高频分量,为什么用1阶DSM

网友(2025-10-16):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前面的数字环路滤波器的bit数比较高,所以如果用DAC+RC滤波的话,就是说DAC的bit ...

DAC接受MASH的输出;如果MASH是2阶,输出-1 0 1 2;DAC把这个转出I,然后I2V,再进RC filter,这样就类似一个模拟的VC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