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这个LUP.6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2):
版图里PMOS报这个错误,但我衬底是用的NWELL,也连了电源,而且我是输入管只有下面的部分管子有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连接问题应该都有影响吧。

网友:
drc rule的问题,跟连接问题没有关系。是有PMOS管距离guard ring或者NTAP太远了。你在PMOS管之间留一些空打上guard ring 或者NTAP就可以了

网友:
你管子离着衬底太远了啊

网友:
差分对那里要不要插个衬底环

网友:
应该是对管中间的gate距离边上的nwelltap太远了吧 不过这种宽长比的管子有点离谱 建议找前端确认下

网友(2024-09-02):
打一圈NW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prBoundary?

加了prboundary,lup.6的drc错误就真的消失了,想问一下是为什么呀

网友(2025-12-08):
引用 网友A:
加了prboundary,lup.6的drc错误就真的消失了,想问一下是为什么呀

请问,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