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补偿方式

楼主(2021-12-02):
有人见识过这种补偿方式嘛,如果有懂得可以解释一下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补偿

这个电容为什么要加在那里啊,不是很明白,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为什么要加在那里啊,不是很明白,希望指点一下

folded cascode 的几种频率补偿 ,这篇文章中讲了呢

2014 - 共源共栅两级运放的三种补偿结构分析和比较 - Journal.pdf

网友:
避免前馈效应,消除零点

网友:
加了一级level shifter (源跟随),本质这是cascode 结构的补偿,消除零点

网友:
消除零点的作用;razavi 书上有写的很清楚,可以去看看;

网友:
miller补偿电路,这一段是电压放大倍数最大的路径。楼主可分析下放大通路,基本上电容两端的线路就接近开环增益了。差分对是电压转电流,电压放大倍数不大。Miller补偿的原理是电容能变大到原来的A倍,A是开环增益,这样在电路内部建一个低频率的极点,利用极点增益随频率-20db/decade的特性,将原有的零点和极点压制,从而实现较好的相位裕度达到环路的稳定性。有时加入极点相位裕度不够,还会给电容串个电阻加入一个零点增加相位裕度。
放大倍数下降或上升从极点或零点的频率开始,但是相位的作用是从0.1*(极点或零点频率)开始,到10*(极点或零点频率)接收,单个极点和零点引起的相位变化是90度,极点或零点频率对应45的变化量,所以利用这个特性加入零点或极点来实现电路的稳定性补偿。

网友:
cascode补偿效果比Miller补偿更好

网友:
在折叠cascode输出与VOUT上跨接电容是密勒补偿,有分裂极点跟零点补偿的作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23-02-11):
这种补偿难道是把主极点放在内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