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型

楼主(2021-12-02):
请问有什么结构可以将高频GHz级别的正弦波转成方波吗,只对频率有要求,相位没有要求。考虑过数字反相器,但是由于上升下降时间不一致,会造成占空比的失调。也考虑过电流模的,但是貌似做出来增益不太够,还是正弦波。工艺是.18的

网友A:
斯密特触发器可以满足么 你试试,或者用大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密特触发器可以满足么 你试试,或者用大的∑-△ADC

谢谢 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