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中运放的负载电容应该怎么估算?

楼主(2021-12-03):
比如这个图中的二阶CIFF sigma-delta调制器,请问用到的两个运放负载电容分别应该怎么算才对?

感谢解答!

网友:
把积分相和采样相分开单独计算

网友:
分别看积分相合和采样相运放的输出端接了哪些电容,理清连接关系(串并联)。根据电容的串并联进行计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