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21-12-03):
想问问各位朋友,目前想做带隙基准的话,用中芯国际的哪一个工艺比较合适呀

网友:
都合适,我的理解是任何工艺都可以做。

网友:
这不是得看你的指标吗,难道还有哪个工艺做不了Bg?

网友A:
功耗 电源抑制比 环路增益 温漂 上电时间 线性调整率 你设计指标是啥

网友:
带隙基准这么成熟的技术,哪个工艺都行啊,难道不应该是你们根据指标成本去选吗

网友:
一般工艺的选择看数字电路吧 模拟的话都可以做的 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 电源抑制比 环路增益 温漂 上电时间 线性调整率 你设计指标是啥

指标:输入:3.5-25V;温漂:10ppm/℃,线性调整率:5mv;输出:2.5V
根据指标选工艺的话该怎么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标:输入:3.5-25V;温漂:10ppm/℃,线性调整率:5mv;输出:2.5V
根据指标选工艺的话该怎么选呀
...

这个不挑工艺吧,现在.18或者更小 应该都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挑工艺吧,现在.18或者更小 应该都能做到

25V十有八九要上BCD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十有八九要上BCD工艺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V十有八九要上BCD工艺了。

大哥,如果要选择BCD工艺的话,是.13还是.18的合适呀,这样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呀,或者说这两个工艺根据上面的指标来选择的话,哪一个更合适一些呀,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