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电压下时序收敛问题?

楼主(2021-12-03):
假设PVT条件只有voltage变化,在1v的时候时序可以收敛,那随着电压提升到1.2v,时序是不是一定是收敛的?

网友A:
显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是。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描述错了,应该是这样问:

假设PVT条件只有voltage变化,在1v的时候时序可以收敛,在1.2v的时候时序可以收敛;那电压在1.1v的时候,时序是不是一定是收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描述错了,应该是这样问:

假设PVT条件只有voltage变化,在1v的时候时序可以收敛,在 ...

理论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