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FD+CP的相噪仿真

楼主(2021-12-03):
求助:我的PFD+CP相噪仿真结果感觉变化很小只有4dB左右的变化,这正常吗?感觉大家的都是有十几、几十dB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后面有上翘的趋势是为什么?

网友A:
1k到10k变化不大是正常的,往上翘是因为闪烁噪声的原因,你仿频率大一点看看应该是10db每十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到10k变化不大是正常的,往上翘是因为闪烁噪声的原因,你仿频率大一点看看应该是10db每十倍频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