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基准

楼主(2021-12-03):
设计了这样一个带隙基准电路,仿真出来再高温时的温漂特别大,但是低于80°的时候电压都比较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输出电流的温度特性呢? 会不会是R3随温度的变化影响了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输出电流的温度特性呢? 会不会是R3随温度的变化影响了输出电压

仿了一下,电阻和电流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主要是看一下电流和电阻谁的贡献大,看一下你的CTAT电流以及单仿一下所用电阻的温度系数,如果是电阻导致的就换电阻,三极管的温度特性应该问题不大,最后debug一下运放  是不是在高温的时候环路增益掉了,导致虚短特性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了一下,电阻和电流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搞不清楚,不过80℃以下感觉也不对劲,正常应该是个抛物线才对

网友:
看看运放高温是否系统失调变大,
或者M1~M3衬底电流是否高温异常,
或者如果电阻是P+电阻等,高温有没有到衬底漏电;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老哥,确实是高温条件下运放增益下降导致的

网友:
经典电流模基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