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C输入阻抗

楼主(2021-12-03):
请教一下,最近看到的硕士论文里面都说RGC输入级的输入阻抗很小,我用18工艺进行电路搭建时算得电阻也有10k左右(因为gm的数量级是u),这样合理吗?一般RG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论文里面的说增大gm2跟R2可以减小输入阻抗,你试试

网友B(2024-04-27):
引用 网友A:
论文里面的说增大gm2跟R2可以减小输入阻抗,你试试

论文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能分享一下吗?

原论文找不到了,我配图最下面的文字有误,共源放大器应该为共栅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