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7里怎么更换设计库的技术库

楼主(2021-12-03):
virtuoso617里怎么更换设计库的技术库?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下?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70418-1-1.html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帖子

楼主:
我是改版图里的    版图画好了  现在版图的库要怎么更换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下?

版图画好了  下载版图的库要更换工艺库  怎么更换

网友B: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谢谢解答  但是这样还是不行   版图里面的器件还是原来工艺库里的

网友C:
貌似技术库绑定了改不了,我都是重新建库,不晓得大家怎么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技术库绑定了改不了,我都是重新建库,不晓得大家怎么搞哦

那些画好的版图中的器件怎么修改设置需要的工艺库中对应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下?

一个个的单独修改吗?   这样太慢   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网友:
我的设计库不知道怎么变成工艺库了,我也想知道改怎么重新修改

网友(2024-09-04):
把design library 和technology library attach就好了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B: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正解

网友(2025-02-08):
好像问题是他换成了不同工艺的工艺库,工艺库里面的器件都不一样,不是工艺库版本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