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它的交叠区域会越来越大

网友A:
你是不是哪个结点上挂了大电容?感觉是每个周期给电容充一点电,你仿真时间加长,最后应该能看到稳定的一个瞬态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哪个结点上挂了大电容?感觉是每个周期给电容充一点电,你仿真时间加长,最后应该能看到稳定的一个 ...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图,应该没有大电容呀,时间长了他好像交叠的更多了

网友B:
Curious, is this the output voltage waveform? Why are your output common-mode voltages inconsis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rious, is this the output voltage waveform? Why are your output common-mode voltages inconsistent

yes,it is the output waveform. I still don't know the reas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s,it is the output waveform. I still don't know the reason.

maybe it's incorrect for the 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ybe it's incorrect for the CMFB

I have check it, my CMFB Loopgain PM is 70, Gain is 70 dB and the GBW is about 1/3 of Different ,is that ok? and there is another phenomenon if I take a long time sim,the output wave will stable at  the common voltage,like this fingure A03))VP[(P[(3M~LC`GDMW8.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I have check it, my CMFB Loopgain PM is 70, Gain is 70 dB and the GBW is about 1/3 of Different , ...

so, what is your CMFB GBW and signal loop GBW and input signal frequency? maybe  CMFB GBW need more bigger than signal loop 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