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e管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教大家,
1. 所谓的core电压指的是管子什么电压,是VDS的最大电压吗?还是VGS的?

2. 比如core电压为1.2V,那可以使用小于它的电源电压吗,比如1V?

谢谢。

网友:
比如整个一个芯片系统中,有模拟供电模块,还有数字功能模块,模拟模块是为数字功能模块供电,外部给模拟模块供电电压为3.3V,经过LDO等模拟模块转化为稳定的1.8V给数字模块的供电,数字模块设定的高电平电压1.8V就成为Core电压,也就是说芯片中的核心电压,而给模拟模块供电的称为外部供电电源电压吧。之前在IP公司时老鸟们也给我解释的不清楚,我是自己摸索这样理解的哈。

网友:
Q1: core mostly equals digital circuits, this voltage mean allowed maxium operating voltage, include VDS/VGS/VGD etc.
Q2f course, as long as you can be sure that the circuit can work normally

网友:
内部供电模块的输出电压吧 2楼正解

网友:
芯片内部的晶体管一般有两种,内部晶体管和IO晶体管,主要是工作电压和阈值不同;给内部晶体管供电的电压称为core电压,可以来自片内LDO转换出来的电压,也可以直接从外部供给core电压;core电压有其工作范围,1.2V的core电压能否在1V时正常工作,要看内部的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