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提取时序功耗信息与标准库差异很大

楼主(2021-12-03):
以一个基本反相器为例,用Liberate提取相关lib信息,但是对比之后发现于标准库差异很大,请教各位可能原因是什么。

一些具体说明如下:Liberate中用到的template文件提取自标准库;反相器网表通过cadence pex提取;K库时调用外部hspice进行仿真。

主要不明白的地方:

1. leakage power差的很大,有一个数量级之差。观察DECK保存下来的spice网表文件,计算逻辑很明确,就是在反相器网表外面加对应电压源,测试电流,leakage power等于对应电流乘电压。不清楚为什么会与标准库差那么大。是否因为template提取之后还需要有其他参数设置?

2. delay和transition差的不是特别大。但是跟DECK保存的spice仿真结果不大对的上,以最大input transition和最大output capacitance下的rise transition为例。提取出的库参数如下所示
   spice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两个差距不大,但是不能完全对的上。是否中间需要经过什么转换?看Liberate的manual上没有相关描述。

   另外再请教下,在spice网表里面只看到有对应于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cap都是最大和都是最小两种情况的结果。中间结果是如何得到的?例如上面7*7的结果。是否通过插值获得,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何?

3. internal power的计算流程也不是很清晰。只能看到在spice中对电流在时间上进行积分,得到的应该是一个电荷量的值,之后会参与什么样的计算?

各位前辈,如果可以帮助解释下上述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
查了一些相关资料,自己回答一下部分问题。
1. 之前leakage power差的太大,是因为process corner选取问题,corner选取是在MODELS模型里面的,与voltage和Temp不在一起,所以忽视了这一点。修正之后,没有数量级差异了,但还是有大概两倍的差距,还正在找具体原因。

2. 查找资料(刘峰老师的CMOS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与实战)上提到delay信息包括cell delay和互连延时,所以差距应该是在这里。

3. 关于Internal Power, 在Liberate 中可以设置参数power_info为1/2,会输出对应的电压计算公式。
更具体的有其他帖子详细讨论了该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840261-1-1.html

网友A:
生成.lib用的是extracted view。
如果跑Liberate用的是简单的schematic view, leakage差个40-50%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lib用的是extracted view。
如果跑Liberate用的是简单的schematic view, leakage差个40-50%很正常。
...

请问您指的extracted view是什么呢。
我现在用的网表文件中包含了从virtuoso中提取的版图寄生参数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指的extracted view是什么呢。
我现在用的网表文件中包含了从virtuoso中提取的版图寄生参数信息。
...

有寄生参数那就是extracted view

网友:
没太看明白,是哪个跟哪个比?
你直接用liberate 跑的lib,和reference lib比较?

网友(2024-11-05):
hi你好,我想问下我跑出来的deck中为什么没有leakage相关的d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