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我的calibre有license求助!

楼主(2021-12-03):
我下载的calibre打开有问题,我激活license时也报这个错误,有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license和mac相关,请确认是否一致。有些license生成器需要在win7下生成license,且系统时间需改到2015之前。

网友A:
lic文件没有server行,这种lic文件是nodelocked类型,不需要启动daemon,确认一下每个feature下面都有HOSTID=mac地址的话,把MGLS_LICENSE_FILE直接指向lic文件,不用再运行lmgrd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文件没有server行,这种lic文件是nodelocked类型,不需要启动daemon,确认一下每个feature下面都有HOSTI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我按照您的方式尝试了,还是在报错//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而且license文件我已经在网上找了别的破解方式也无法解决,我这个calibre版本为2019.3-15.11,您知道如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2019的需要patch,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