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求助,brokaw带隙基准运算放大器求助

楼主(2021-12-03):
请问,图里面标注的三极管是干嘛用的,有相关的文献或者书籍可以分享学习一下吗?
电阻R8和R13又是干嘛的啊

网友A:
Can you show us the complete circuit diagram?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circuit 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you show us the complete circuit diagram?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circuit function

您好。这个运算放大器输入端接的是带隙基准核心三极管的集电极,钳位用的,运放输出端给三极管基极提供电流的。

网友B:
第二级是个push-pull结构,R8是为了增加差分放大器的线性度,扩大线性范围,R13可能是为了补偿VBE随温度变化的影响。个人想法~

网友:
In the red circle is baiscly the bias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是个push-pull结构,R8是为了增加差分放大器的线性度,扩大线性范围,R13可能是为了补偿VBE随温度变 ...

感谢回复

楼主:
有大佬帮忙解惑吗

网友:
仿过吗?仿一下大部分功能应该都能看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