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连线错误

楼主(2021-12-04):
如图所示,底层的LVS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12路一样的输入端,只有第11路和第12路报错,错误是这两路连接相反了,好奇怪!其他路都没有报错。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78V1D(66T)M76{6I{98UN5D.png

楼主:
其中一路的输入端是这样的 ]U)Q9{HTITV5VGQ(TUTBZE8.png

网友A:
你底层仔细看看,会不会有些 warning,还有就是 pin 有没有sw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底层仔细看看,会不会有些 warning,还有就是 pin 有没有swap

pin在top层跟底层的是不一样的金属层,应该没有swap底层和top层的LVS在ERC上都有这个warning,其他的没有看到有额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在top层跟底层的是不一样的金属层,应该没有swap底层和top层的LVS在ERC上都有这个warning,其他的没有 ...

你看看 底层cell lvs PASS 是不是又 text open connect的形式。
这样的话,你底层pass,但是上层可能一个pin是没接的。

还有就是 你顶层看看,有没有什么 plus layer 盖到了什么,改变了管子的属性。

实在不行,你顶层不要 连接起来,通过打text 连接,看看问题到底是出现在 信号方向,还是 底层cell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底层cell lvs PASS 是不是又 text open connect的形式。
这样的话,你底层pass,但是上层可能一个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最后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解决的

戛然而止,难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路的输入端是这样的

没看错的话,这个是UMC的工艺?  是什么节点的呢?怎么那个POLY可以随意走横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