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er选择

楼主(2021-12-04):
高通soc验证,N
商汤soc验证,N+12

有了解这两个公司的吗?大佬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高通soc验证

网友A:
看你自己本身,你是个新人, 建议你去 高通 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程。。
如果你是个 久经沙场的资深,那就就去国内公司 谋求更高的职位。

不要怀疑,美国公司 很多地方,习惯也好,流程也好,效率也好,做事规矩也好,理念也好,吊打国内所有公司。

网友:
必须高通soc,AI这玩意国内目前没有一家公司盈利,坑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本身,你是个新人, 建议你去 高通 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程。。
如果你是个 久经沙场的资深, ...

我是新人,但是不太了解实际情况,国内高通能接触到较为核心的技术吗?这几年高通的跳槽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人,但是不太了解实际情况,国内高通能接触到较为核心的技术吗?这几年高通的跳槽认可度是什么样的 ...

验证能有啥核心技术,既然做了验证就是给设计打工背锅的,要啥核心技术?在芯片行业,核心技术从来都是伴随在设计中产生的,验证是为设计服务的,没有核心技术,设计的价值上限远高于验证。
所以,能做设计尽量不要验证,实在不能搞设计,尽量去大厂学习规范的验证流程,方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能有啥核心技术,既然做了验证就是给设计打工背锅的,要啥核心技术?在芯片行业,核心技术从来都是伴 ...

那哲库和高通的话,您更推荐新人去哪呢